华硕FA506IV客户自己清灰过后键盘不能用,进系统自动关机,bios显示不正常

楼主(2023-05-19):
一台华硕天选fa506,客户说自己清灰换无线网卡过后,装起来键盘不能用,进不了系统会自动关机掉电。他说自己清灰的时候断了电和电池的。不知道他咋弄的。我看了一下,外接键盘可以进bios,但bios显示电量,CPU温度,风扇转速不正常。接上U盘,可以进pe,不掉电。用我自己的固态也进不去掉电。拆开机子看了一下主板,没有明显划伤和掉件的地方。初步怀疑是ec或里面的程序有问题。不知道哪位朋友有这个程序?感谢!

网友:
清灰有风险!我都用这个套住手、夹住GND。
(也许非必需。。。毕竟客户的话不能全信!)

网友:
这都好点,有时候清灰还会把屏幕搞坏!

网友:
昨天看见一个一样的案例,是cpu虚汗或者坏了

网友:
键盘排线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去看一下维修厮的视频,前两天出了一个一样的。重置CPU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暴力拆机,电阻啥的,虚焊,掉件,毕竟165度,确实是不太正常

网友:
不得了,电池一柱擎天

网友:
就是ec的问题。

网友:
确实是CPU脱焊哦

网友:
换cpu,你这毛病和维修撕一毛一样啊

网友:
这电池是要逆天啊,干U吧,估计是硅胶太紧,客户撬了散热器。

网友:
先刷BIOS再干CPU吧

网友(2024-05-10):
老厮修过这个,你去找找他的视频。电池一柱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