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70E 不开机,电源接口都是歪的 插不进

楼主(2023-05-19):
      下午又一个老朋友不开机  联想B470E   老司机都认识   通病中的战斗机   还没拆机   想看看电流  结果插不进去   拿起来一看   奶奶个熊 人家拆了机器装的时候   接口直接方向装反了,这个并不是没有压下去  我用镊子用力压也压不下去,拆机发现装倒过来了,板子拆开这样的   个人很不喜欢这种操作    可能我有强迫症  太难看   打下公共点阻值   很明显上管某个挂了    也不去每个测了   3个上管直接全换    下管几乎很少坏    不换,   换好的效果   开机试了一下  直接亮机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居然显示     直接进系统试试  没有花屏   独显驱动也正常    我了个神啊   捡个便宜   多测试测试     本来还以为CPU也挂了  毕竟电源接口

网友A:
老司机 技术果然了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司机 技术果然了得

  怀念这些老机器啊   还是老机器好修,新机器蛋疼的很

网友B:
好怀念铁壳,真的是福利

网友:
铁壳mos管容易坏

网友C:
感觉老机器还好修点,有图书啥的,新机器啥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怀念铁壳,真的是福利

  现在给你弄个复合管   华为  荣耀那种   CPU供电管直接烧爆了  CPU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老机器还好修点,有图书啥的,新机器啥都没有

新机器直接桥挂 CPU挂   不用看图   换U客户嫌贵  更别说换板子了

网友:
王八壳子管儿666

网友:
没烧CPU。可喜可贺

网友:
  现在王八壳子已经变成回忆了    一年修不到3台

网友:
发财铁壳mos管

网友D:
楼主运气好 这个铁管烧了CPU八九不离十是逃不了被烧的命运 至少我修了很多Z470和B470只有一两次CPU没被烧的 这种铁管换上不出半年还得坏  前端驱动块也容易烧    我都是改的8pin管子然后把驱动块一起换了 永绝后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运气好 这个铁管烧了CPU八九不离十是逃不了被烧的命运 至少我修了很多Z470和B470只有一两次CPU没被烧的 ...

也没有那么容易坏    我每次换新的   很少遇到返修的     有一次看标签2年后坏了    改了难看    我没改过

网友F:
个人感觉还是老机器好修点,通病也有点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个人感觉还是老机器好修点,通病也有点多

  老机器就是福利   ,新机器 4  5代开始   各种CPU坏    桥 CPU一起    更容易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没有那么容易坏    我每次换新的   很少遇到返修的     有一次看标签2年后坏了    改了难看    我没改过

改良的铁壳MOS已经不容易坏了,但是PWM和协控芯片也得一起换,不然还是不耐用

网友:
  烧了也没事   现在CPU便宜     都13代了    这2代的   差了11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