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N-Q173 HP南桥炸了,CPU烧掉了吗?

楼主(2023-05-19):
南桥炸了,CPU烧掉了吗?

网友A:
摔坏
的吧,这个还能崩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摔坏
的吧,这个还能崩这样

用着就不开机了,把南桥烧

网友:
修过几片神舟炸桥的,直接换桥,其它供电也没什么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会晶体炸裂。

网友:
cpu应该是没有坏的

网友:
其它供电也没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换桥,cpu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南桥坏 跟U没多大关系,你拆下桥来测试下CPU  没短路 就直接换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