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修华硕B85M-F PLUS,卡光标

楼主(2023-05-19):
昨晚修的B85M-G PLUS拿表笔不小心戳到IO左边12V和5V检测脚,导致+3V对地只有2欧,烧鸡发现IO烫,这种大块头IO手头没有,又搬出昨晚到料板B85M-F PLUS,把81166搬回去。

接下来本帖正文,此板以前故障是亮机卡光标,以前功夫不到家只刷了B85M_F的旧版BIOS能进系统没有认网卡,加上最近看贴看到说华硕主板网卡问题导致卡光标,现在想来这个应该也是这样,因为刷了M-F,网卡部分可能不同不认也就没卡光标了。

测网卡之前还特地去测了串口芯片电源和IO相连的脚电压正常,回来测网卡外网电容电阻,基本都有1V或者3V左右的电压,唯独看到一个0603的1/10W电阻L1R3(15K,0603个头都比一般的大,很显眼)两端居然都是0?

回头查点位发现此电阻一端接地一端接网卡20脚并跟L1R2(1K)接+3V,测这个位置对地有14K欧阻值!L1R2两端也是这样,这1K肯定开路了,从-G的板子上找了个同规格的换过来,开机不再卡光标并显示网卡启动,随后进BIOS界面。。

本来打算好好测下网卡的各个信号的 结果居然如此简单

网友:
有点位图还好啊

网友:
维修这行废了

网友A:
维修夕阳行业 我是新手

网友:
维修不是夕阳行业,是朝阳行业

网友:
精修还可以

网友:
会修还是好,昨天修了个显示器,客户说好多都不会修,直接换。

网友:
维修行业   二手板子太多 价格便宜     维修配件不便宜还费时费力

网友:
12v把io烧了。

网友:
都是大师傅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夕阳行业 我是新手

比打工强把       一个亲戚厂里干了10来年才5500元   干的活还必须比招过来的多

网友:
感谢分享,有实物图就是好

网友:
真的很不错很棒棒,技术一流

网友(2023-08-03):
二手也便宜的

网友:
巧了,今天也遇到一张B85M-F 刷新版BIOS卡光标 、旧版BIOS可以点亮,但是不认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