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无输出

楼主(2023-05-19):
一台方案为 7500+339 的电源   一个DIP 8 封装的 实际 只有7脚的芯片炸了  看不到型号了    有什么办法找出型号  没有图纸

网友:
绘出外围电路图,再用疑似集成电路的功能脚来对照

网友:
如果这个芯片炸了,一般大电容GAME OVER的概率很高。

网友:
您好,欢迎加入迅维网,有你更精彩
请遵守论坛管理规则哦!

网友:
7脚的芯片,发个图片。。。。。。。。。。

网友A:
TOP 系列,TNY 系列,VIPER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P 系列,TNY 系列,VIPER12?

VIPER12是8脚的。。。。。。。

网友:
跑一下电路,绘制出供电脚,漏极300V,地,二次供电,再对照网上的七脚芯片电路,基本就可以看到七脚的是什么芯片了,我前天也是一个炸飞了,最后跑电路发现是TNY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