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 x99-tf 内存b1通道不识别

楼主(2023-05-19):
板子被小虫尸体腐蚀,mos管pq32处,没有点位和电路,请大佬们提供一下图2中的1号位电容参数和2号位电阻参数。
腐蚀掉件了
不识别

网友:
1号位置空着,2号位放了一个10k的电阻,腐蚀短线都补上,mos重焊一下。目前正常亮机,四通到全能识别。算了是修复了。不过总感觉不完美。10k的电阻也是猜的,看到它是串在两个电容之间,应该是类似延迟电容充放电时间的作用。我就随便猜一个值上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