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86901 供电芯片测量好坏

楼主(2023-05-19):
同方,蓝天显卡,cpu常用供电芯片方案,过流或者散热不良直接击穿带走CPU,温度过高散热不良就容易出毛病,测量方法就是1-2脚,短路基本上一套带走,甚至烧到pcb焦黑那种。19v串到CPU里边了,有遇到过,换了芯片正常显示,进logo死机也是cpu坏了,一般是还可以维修的,但是成本高,换cpu跟mp2979 主控和86901驱动芯片一套换掉,换好后还要给客户保修至少三个月。散热一定做好,游戏笔记本推荐使用霍尼相变片,比传统硅脂要好,缺点是很贵。

网友A:
迅维的好像2块钱一片、你买的多少钱一片?

网友:
天天来看一下,张知识。学习了

网友:
挖洞的你试过了没有,主要是担心再次烧

网友(2023-07-25):
引用 网友A:
迅维的好像2块钱一片、你买的多少钱一片?

迅维商城里没找到,大佬给个链接

网友:
楼主的霍尼韦尔在哪买的,请给个链接谢谢担心买到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