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小白报道,请教一个戴尔G3,3579的不充电问题

楼主(2023-05-19):
笔记本型号是G3-3579,故障为:电池有电(电池没问题,换过新电池故障依旧),用电池无法开机,需插电源才能开机使用,,不接电池状态下,用电源开机可以使用,但是会不定时掉电关机,各种压力测试都没有问题,如果接上电池,故障灯会闪缩4黄一白,接上电池后,插电源可以正常开机,但是不充电,会显示电池电量,电源模式,刷过bios故障依旧,怀疑是充电芯片或者ec坏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测量好坏

网友A:
可能是保护隔离管虚焊了,这款电脑普遍散热是个问题,你可以尝试换一下保护隔离管

网友B:
BIOS刷到1.8.0以上   BIOS分9538和95522充电芯片两种   BIOS会引起不充电和键盘输入延迟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保护隔离管虚焊了,这款电脑普遍散热是个问题,你可以尝试换一下保护隔离管

感谢百忙之中解答,我今天一晚上测量,发现充电芯片短路了,等明天我拆下芯片再测量试试,另外问一下,为什么笔记本电池测不到电压呢,我把电池单独拆下来,用万用表测量(根据图纸是正确的正负极),一点电压都没有,但是装上电池,测量主板公共点又有电压,电压在不停地降,开机系统里也显示电量,想半天不得其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刷到1.8.0以上   BIOS分9538和95522充电芯片两种   BIOS会引起不充电和键盘输入延迟故障

感谢热心肠的你,bios我刷到官网的最新版本了,在系统里刷,用U盘刷都试过,没有用,包括放电啥的都试过了,无奈网上各种查资料看天书般的原理图

网友:
您好,欢迎加入迅维网,有你更精彩
请遵守论坛管理规则哦!

网友B:
很明确的问题,不是BIOS问题,就在保护隔离这块,电池引脚有个电池检测脚必须和主板上的电路连接拉低此脚,电池里的保护板才会输出电压,电压下降是板子上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百忙之中解答,我今天一晚上测量,发现充电芯片短路了,等明天我拆下芯片再测量试试,另外问一下,为 ...

ec的脚位中有个AC_IN,适配器检测脚,不知道你这台有没有,一般都有,这个脚位接充电器是0V,用电池的时候是3V,插电池的时候你测量一下吧,没有3V肯定不开机,所以就会出现用电池无法开机,这个只是一种情况。你说电池测量不到电压,没测试过,想着应该不会吧,你可以找两个铜片分别插在正负极,这样延伸出来测量蔡准确吧,按理说是有电的,因为电池的脚位除驴正负极救赎数据和时钟信号,还有一个侦测信号,不会没电的呀

网友D:
电池里的保护板才会输出电压,电压下降是板子上有短路

网友:
大佬们,再次求助,之前表达不清楚,经过几天的自学,现在重新描述一遍,板号:LAF611PR10-0302,不充电故障,换过电池没有解决,本来是插电源可以开机的,然后换了充电芯片PUB01,芯片是95522H的,换完芯片插电源无法开机了,又重新换了充电芯片,可能因为操作不当,短路了,又换了隔离保护管PQ3和PQ7,和PQB06这个芯片,现在问题是不短路了,开不了机了,测量PCB06这个电阻1脚,没有19V电压了,现在不知道该如何排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里的保护板才会输出电压,电压下降是板子上有短路

大佬,有空看看我遇到的新问题吗,感谢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明确的问题,不是BIOS问题,就在保护隔离这块,电池引脚有个电池检测脚必须和主板上的电路连接拉低此脚, ...

大佬,我换了充电芯片和隔离保护管,bios也用编程器重新刷了,现在被我整不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我换了充电芯片和隔离保护管,bios也用编程器重新刷了,现在被我整不开机了

不开机驴应该你BIOS的问题,刷回去,或者换的芯片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