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华硕 b150m-et m2 不触发的问题

楼主(2023-05-20):
这块主板不触发,点开机排针有 3.3 到 0 伏的跳变,通过两个个小电阻连接到 io ncpt5539d 的 30 脚,问题来了到这脚就只有 3.3 到 1.8 到 3.3 的跳变了。而红圈里的小电阻是和此脚相连的,小电阻上能测到 3.3 到 0 到 3.3 的跳变,为什么再到 30 脚就变成 3.3 到 1.8 到 3.3 的跳变了呢,难道还有接地都拉不到 0 的信号电压吗,小电阻左边到 io30 脚是直连的啊,想不明白啊,求大神解答,

网友:
图可能看不清,我再发一张 试试

网友A:
也许,可能,大概,IO坏了呢。你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可能,大概,IO坏了呢。你说呢?

我觉得应该是吧,只是不明白信号接地了还能稳住 1.8v,我以为只要能接地,多高的电压都能给你拉到 0 的

网友:
电阻会变值,板层会开路,啥都有

网友:
这io明显受潮腐蚀了,加焊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