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nova9开机亮logo自动重启(电池检测脚断线)

楼主(2023-05-20):
华为nova9开机亮logo自动重启(电池检测脚断线)

      华为nova9开机亮logo自动重启,维修发现手机电池背面阻值为OL,说明线断了,我们直接飞根线过去,在经过检测发现手机正常开机了;具体怎么维修的呢?请看下文:

     机器型号】华为nova9

      【故障现象】开机亮logo自动重启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华为nova9,客户描述为开机亮logo自动重启。

      接到机器后,我们首先开机测试看故障是否属实,按下开机键手机可以亮华为的logo,但是很快就自动关机了,并没有重启,我们修华为的logo界面进不去系统要先搞清楚到底是自动重启还是自动关机,这两个区别比较大,自动重启一般会考虑系统损坏,字库,CPU虚焊损坏或电感虚焊,自动关机的话我们一般只考虑电池或电池检测脚有问题即可。

      这台机是自动关机,那我们直接查一下电池或电池检测脚有没有问题就行了。测量电池座发现电池检测脚阻值基本都有,但是有一路阻值偏低,图纸上有700多,实测只有300多阻值,这肯定不正常的,看了一下这路线路,发现一路在背面,一路在正面。测量通正面线路是正常的,到背面这一路阻值却为OL,说明这一路到背面已经断线了。

华为nova9开机亮logo自动重启 图1

华为nova9开机亮logo自动重启 图2

      我们直接飞根线过去,再开机测试,发现手机已经开机了,说明就是这路电池检测脚开路导致的亮logo关机。将飞的线用绿油固定好后直接进系统测试功能。

华为nova9开机亮logo自动重启 图3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A:
谢谢分享!就是线要飞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就是线要飞很长

挖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