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苹果12mini不充电(附件识别损坏)

楼主(2023-05-20):
苹果12mini不充电(附件识别损坏)

      苹果12mini,故障表现为不充电。由易到难我们先更换个附近识别测试,结果拆下附件识别IC发现I2C的阻值就恢复正常了。看来I2C的阻值就是被附件识别拉低的。更换芯片后将主板用测试架开机测试,发现已经可以正常充电了。

      【机器型号】苹果12mini

      【故障现象】不充电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苹果12mini,故障表现为不充电。据客户描述说刚开始手机可以充电,但是会调数据线,有的数据线可以充,有的不行,偶尔还会不触摸。

苹果12mini不充电 图1

      拿到机器后我们测试插上充电器发现没有电压,拆出主板扣上尾插测量发现尾插5V已经送到主板了,测量充电IC附近没有阻值异常的地方,想起客户说机器挑数据线,想到是不是USB管理芯片也就是U2有问题,测量U2附近阻值无异常,以防万一直接更换个新的芯片上去测试,发现故障依旧,还是不充电,拆下U2测量芯片的焊盘阻值,发现有一组I2C总线的阻值不一致,正常来说I2C特别是同组I2C阻值和电压肯定是一致的,阻值不一样就是被芯片损坏拉低了,打开图纸查看此路I2C通往CPU,两个USB控制芯片和附件识别芯片,

苹果12mini不充电 图2

苹果12mini不充电 图3

苹果12mini不充电 图4

      由易到难我们先更换个附近识别测试,结果拆下附件识别IC发现I2C的阻值就恢复正常了。看来I2C的阻值就是被附件识别拉低的。更换芯片后将主板用测试架开机测试,发现已经可以正常充电了。

      那我们直接将主板重新贴合,开机测试各项功能。

苹果12mini不充电 图5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