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老笔记本T410S上电0.9掉电秒修复

楼主(2023-05-20):
板号为09907-2的T410s不开机,接可调按开机0.9掉电,拆机测全板二极体值无短路,在不停的掉电重启中间万能表量了下供电,发现该出的供电基本出全了,理应是CPU通过南桥读取BIOS进入软启动了,迅维上下了个同样版号的备份BIOS,刷进去,没有一点成效,示波器实测BIOS一脚也没有任何波形,说明桥根本就没有读取ME程序,按四代U以前的供电时序来看,说明还缺供电,想了下很大概率是缺ME供电 ,查图 ,又刷回原机BIOS,装机测试,电流已经可以正常上到1.2以上,继续上到1.35左右,掉到1.2亮机,怎么说呢,此机器研究顶多半小时,拆机也拆了半小时,修之前看了下淘宝价,能正常使用的带独显的主板才120块,本着能修好不花钱的原则搞了下,装机后研究了下,4脚的驱动控制信号由THINK芯片输出,能修亮就不想着为啥没有此电压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老机器主板确实便宜,换主板也是个办法

网友:
修主板体现技术

网友:
这不是桥供电嘛

网友:
AMT是六代U以前独有的ME模块供电

网友:
搞维修经验太重要了

网友:
搞维修经验太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