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5370维修

楼主(2023-05-20):
deel 5370 不充电一列  没有图纸就不按信号来修了,首先通电再外接给电池一个电压,发现电池能冲进电,说明电池是好的,检测脚 电压也正常,只好先换充电芯片,换了充电芯片上电充电指示灯亮了,开机却发现要掉电,换回原来的供电芯片还是一样,但是插上电源仔细看电流会自己跳一下到0.08左右又掉下去到0.01不开机,按开机键到0.16掉电不出cpu供电,从此判断是ec问题,订了ec等芯片到就能解决!

网友:
首先电池内部有隔离,你直接加电是不会充电的。按开机键到0.16掉电不出cpu供电,从此不能判断是ec问题

网友:
有没有刷BIOS试试

网友:
判断的好快,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