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5D不开机(0CPU供电管击穿)

楼主(2023-05-20):
华硕S5D不开机(0CPU供电管击穿)

      【机器型号】华硕S5D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华硕S5D,板号是G531GW, 故障表现为不开机.

华硕S5D不开机 图1

      接到机器后拆出主板测量,发现公共点短路了,直接烧机即可,用0.8V烧机,红外一照就能找到问题点,烧机发现CPU发烫,

华硕S5D不开机 图2

      0.8V的电压不会烧坏CPU,我们推测应该是CPU的供电MOS管被击穿了,直接挨个拆除CPU的供电MOS管,直到不短路为止,拆到第三个管子时发现公共点阻值恢复400多,再测量管子DS两端发现已经被击穿,看来就是此MOS损坏导致的公共点大短,

华硕S5D不开机 图3

       从料板上拆个一样型号的MOS更换上去,测量公共点阻值正常且无其他短路电感后直接上电,此时屏幕已经可以点亮了。为了防止此MOS再次击穿,我们找来更换的MOS管选择了耐压耐流值更大的MOS管,又给MOS管上加了一截散热铜管,想来应该不会再被轻易击穿了。

华硕S5D不开机 图4

       【维修结果】机器装机以后,测试声音,网络,录音,播放视频等功能都正常,烤机半小时帧率稳定,故障完美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A:
我修过一台一样的坏的位置都是一样的    换了mos管 和8角控制芯片  cpu也换了  用了几天 又击穿了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把点位贡献出来,造福坛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台一样的坏的位置都是一样的    换了mos管 和8角控制芯片  cpu也换了  用了几天 又击穿了

那不是亏大了 CPU是不是又挂了

网友:
这个没挂U,运气好

网友:
没挂U,运气好,楼主技术也好

网友:
这样U都不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台一样的坏的位置都是一样的    换了mos管 和8角控制芯片  cpu也换了  用了几天 又击穿了

最担心的就是这情况

网友:
mos管坏好像要连vrm芯片一起换

网友:
U没挂,真好!

网友:
这u没挂,给力

网友:
为啥要一个个拆上管?

网友:
楼主真幸运,我遇到的基本烧U

网友:
楼主这个既然没有挂U,奇迹啊

网友:
最怕CPU供电管击穿的,U烧了也没得玩了

网友(2024-05-30):
为什么我修的cpu供电管挂的    cpu也挂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