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887 插耳机没反应的维修

楼主(2023-05-20):
b85的主板 插喇叭没弹出信息。检测不到。声卡芯片alc887 (图纸标注vt7108)。先换了个芯片 依旧。13脚是检测脚 电压1.82v 对比正常。插入耳机也能接地。(此脚正常情况下插入任何插孔电压是不变的)。后来查到40脚电压 很低 正常板也是1.82v 是检测基准。拆下电阻量阻值也正常 20k 换了个20k 电压正常了 进系统 终于检测到耳机了
总结 在声卡芯片没坏的情况下 插入喇叭没发现 除了检查13脚的连接电阻,还要注意40脚的基准电压 这个电压不正常 就没法发现耳机。

网友:
学习了,收藏下次遇到就多条思路了

网友(2023-11-16):
收了,收了,今天就遇到一个。

网友:
收了,收了,今天收获满满的!

网友:
感谢您分享您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