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撬联想黑胶工具

楼主(2023-05-20):
这个工具还不错,基本不会弄坏CPU 或者显卡。锡珠融化 放进去一扭 CPU就起来了

网友:
所以这个工具叫什么名字呢?

网友:
就是个小薄钢片

网友A:
我直接用镊子杠个螺丝刀直接撬

网友:
内存不怕爆珠?

网友B:
还想修手机都用这个东西 翘上层

网友:
我也用这东西撬

网友:
做了那么多个 还真没遇见爆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想修手机都用这个东西 翘上层

修手机也是用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用镊子杠个螺丝刀直接撬

这个可以伸进CPU里面 这样也可以判断锡珠有没有融

网友:
手机维修二十余载,

网友:
比镊子好用,它够薄

网友:
手机维修的撬刀

网友:
这个怎么看起来像拆平板屏的那个橇片啊......

网友:
改天我也试试,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
修手机也是用这种

网友:
就是撬手机CPU 的翘片 但是用在笔记本上也很好用

网友:
我都是直接平头刀片,到温度直接翘

网友:
我用了一次就不用了,会把焊盘搞坏,我正在研究能不能用金刚丝去拉,就像换外屏一样

网友:
那么这么好的东西,在哪里可以买到呢

网友:
使用这个敲刀工具,那U或显卡芯片四周的黑胶事先不除也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