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题,显卡12V报错

楼主(2023-05-20):
980显卡,电压都正常,就是插入电脑时候显示PLEASE POWER DOWN AND CONNECT THE  PCIe POWER CABLE(S) FOR THIS GRAPHICS CARD,把外接12V检测点相关的线路都跑了个遍,信号都正常,INA3221的16脚也是3V。真不知道还有什么信号可查了,如下图:

网友A:
去查PSI信号,进到核心里面的信号线有无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查PSI信号,进到核心里面的信号线有无断线

有道理,谢谢提醒。不过有点难,跑线有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