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P300/E32主板(IS8XM),支持NVME启动BIOS

楼主(2023-05-20):
联想P300/E32主板(IS8XM),支持NVME启动BIOS,主板是C226芯片组,5个SATA接口,不支持M8500T等Q87主板。编程器刷入!主板图片如下图

IS8XM(NVME)_8MB.fd

IS8XM(NVME)_4MB.fd

网友A:
怎样看主板Bios是8M还量4M?

网友:
Thanks!正好在寻找C226支持NVME启动BIOS

网友B:
很强已经刷上了 如果 后续提供 一个 支持 E3 1200V4 的bios就更完美了

网友C(2023-09-15):
引用 网友A:
怎样看主板Bios是8M还量4M?

看楼主的主板图片,左测(U4)是8M,右侧(U5)是4M。
也通过BIOS芯片上的数字来计算,比如,芯片是25Q64FVS1Q,就是64除以8,就是8M的芯片。如果芯片是25Q32FVS1Q,就是32除以8,就是4M的芯片。就是通过除以8来计算。

网友:
两个都要下载

网友(2024-01-06):
正好在寻找C226支持NVME启动BIOS,非常感谢!

网友(2024-10-19):
正好需要 谢谢~

网友D(2024-12-13):
请问用编辑器 是说要拆主板上的芯片,编辑完再安装回去吗?

网友(2025-01-12):
联想的IS8XM主板到底有多少种型号

网友:
为什么是fd结尾?还望楼主告之

网友:
Q87的板子和这个c226的怎么看起来一模一样

网友E(2025-04-12):
为什刷完了,
但在启动里面看不到nvme银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用编辑器 是说要拆主板上的芯片,编辑完再安装回去吗?

买个烧录夹就可以。不用拆BIOS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为什刷完了,
但在启动里面看不到nvme银盘

联想主板都是这样。不显示硬盘。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主板都是这样。不显示硬盘。但不影响使用。

谢谢楼主

网友(2025-05-22):
怎么变成rom文件可以直接刷的?

网友(2026-01-17):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的主板图片,左测(U4)是8M,右侧(U5)是4M。
也通过BIOS芯片上的数字来计算,比如,芯片是25Q64FVS ...

谢谢,正愁呢

网友:
谢谢,正在寻找C226支持NVME启动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强已经刷上了 如果 后续提供 一个 支持 E3 1200V4 的bios就更完美了

你好,是用编程器刷的吗?

网友(2026-04-12):
感谢大神分享,刷BIOS刷黑了,正好需要提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