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小米L50M5-5A背光不亮求助

楼主(2023-05-20):
背光电压待机56V,开机有升压最高129,稳定在78V,灯条不接上去测的结果一样,请问是灯条坏了还是电压板故障,正常电压不是应该96V吗?有大师给我指点一下吗?我是小白

网友A:
LED 恒流源供电,没有接灯条,电压应在升到最高后,就降为0了呀,怎么还有78V。

网友B:
灯条坏了,可以外挂灯条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条坏了,可以外挂灯条测试,

我也觉得应该是灯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 恒流源供电,没有接灯条,电压应在升到最高后,就降为0了呀,怎么还有78V。

我也不太明白这个接口正常电压是多少,有人跟我说应该96v

网友:
前几天修过,外挂升压模块好了

网友:
灯条坏了,朋友家的小米电视背光不亮了,淘宝买的灯条换上完美解决。

网友:
确实灯条坏了,完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