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6进不了系统,提示更新错误

楼主(2023-05-21):
A1706主板是820-00239-A,完全分区安装,不能解决,拆主板T1芯片做过,测0.6v有,测l4202对地二级管阻值275,测了一下一块好板板号是820-00923-A二极管阻值是130,对了他们的芯片型号不一样,尾号是135和136,大师们有没有知道的,这都正常吗?

网友A:
是装系统装不进 还是装好了提示软件性报错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装系统装不进 还是装好了提示软件性报错v

应该是装好了进不去系统,查出问题了,是安全芯片的问题,定芯片中…

网友:
回来安全芯片装上,后阻值恢复正常,可还是更新不过是。测pp1v8_sleep3_buck3电压只有0.9v测电源芯片对地阻值是1.多,感觉不对,买的料板上还真有换上阻值300多应该是正常了。可是再测电压还是0.9V,还真不知到到底哪里的问题,难道这电源芯片是坏的?

网友(2023-06-28):
有一台一样提示要更新。原来进蟑螂断线,修好显示了就提示这个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