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笔记本主板贴片保险丝原理图参数的意思

楼主(2023-05-21):
原理图写着fuse-3a32v-12-gp,请教是买0603的3A32V贴片保险对吧?请教这里—12是什么意思?

贴片电阻里这个3000MA是什么意思?我买这个对吗?

另外,贴片实在太小了,请教热风枪焊接温度大约是多少度?

谢谢大咖们指点。

网友:
实际尺寸大约长不到两毫米

网友:
又拍了一次实际尺寸,请大咖们指点应该买哪个型号的贴片保险丝,谢谢!

网友A:
看后端是否短路,如果没问题直接短接,成败在天,

网友:
3000MA=3.0A

网友:
不短路再换

网友B:
12应该是1206的意思  比0603的大一圈

网友C:
这是发现保险坏了,直接换呀,,后面会有“砰”的一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应该是1206的意思  比0603的大一圈

好的谢谢大咖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发现保险坏了,直接换呀,,后面会有“砰”的一声的

后面量了,完全不短路。但还是谨慎起见,买保险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后端是否短路,如果没问题直接短接,成败在天,

能买到,也不急。还要用打个字键盘特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应该是1206的意思  比0603的大一圈

但看图上的尺寸,好像0603    1.8毫米长,0.8毫米宽。我二楼付了图

网友:
找差不多的就可以

网友:
笔记本的保险没那么复杂 随便整,大电路就上大的,小电路就上小的,没有保险就上电感

网友:
自己确定后级有没有短路,确定没有的话,料版上面拆一个19v电路上的电感,或者0欧电阻都可以;没必要花钱特意买一个保险

网友:
没短路一坨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