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硕B85M-K主板开机风扇转,屏不亮

楼主(2023-05-21):
     华硕B85M-K主板 插电后主板灯即亮,开机后CPU风扇转,显示屏不亮。经查各路供电正常。拔下BIOS芯片,取下主板电池后,测(除电源4和8脚外)各脚对地电阻,3和7脚为8.2K,其余4脚均为100多K,测紧邻bios的330和822排阻,阻值正常,请教各位高手,应怎样继续检查并排除故障?

网友:
另外,看一修版视频案例,BIOS的6个脚对地阻值均应为450欧左右。

网友:
查内存-桥-cpu供电-PCIE的13.14脚。晶振电压,缩小范围。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啊    先易后难

网友:
先干BIOS芯片

网友(2023-08-06):
同样的问题下载BIOS刷了后好使了

网友:
测阻值意义不大吧,阻值也不是通用的,测a11有没有复位,插上键盘看大小写灯数字灯是否亮,有示波器的话测bios波形,没有的话找个蜂鸣器看看报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