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365m plus cpu无核心电压!

楼主(2023-05-21):
今天闲的无事修了一块V星的b365m板子,插上供电测量发现,无vccsa电压,后来顺着跑线路发现无rvm_en开启信号,我在网上搜索一下相同问题,说是12V分压电阻有问题,导致不出电压,后来我换了一个26.1k和10k的电阻!可还是无电压,真知道怎么下手了!于是我就想既然是分压而来,那我就干脆把那两个电阻拆了,干脆从其它地方借个3.3V不就行了,我马上开干,结果核心真出来了!

网友:
还能这样干,666,赞一个

网友:
不错不错。移花接木了

网友:
我也是修的不知道怎么修了!前面的开启信号都正常!就是vccsa这个信号没有!查了半天发现vrm_en没有信号!把分压电阻换了电压也起不来,查图纸是一个12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受前面的开启电压控制得来的,但是控制脚有电压,把mos的D级拉低了,电压正常,就是后级分压的3.3v没有,我就直接把那两个分压电阻给拆了!直接在中间,找其他地方借了个3.3v,它居然vccsa电压就起来了,cpu的核心电压也起来了,复位脚的3.3v也有电压!由于我没有9的好cpu无法测试点亮!现在反正我测试所有电压基本都正常了!到时找个好u试下应该好了

网友:
借个3.3V 不是办法的办法

网友A:
与其接线,还不如拆了q16,分压电阻中点无电压,测下q16的g1、g2是不是有1v以上电压。

网友A:
正常工作时,g1应该是高电压,g2无电压

网友:
按时序维修

网友B:
旁边那个六角不良引起的,军规星的通病了。

网友:
这次拆了,下次就直接烧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旁边那个六角不良引起的,军规星的通病了。

那两个6脚的芯片我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工作时,g1应该是高电压,g2无电压

是的g1我测量有电压,把G2的电压拉低,D2就会产生高电位是有12V分压过来的,但是分压电阻上拉和下拉都换了,还有两个mos管也换了就是不起电压!

网友C:
图纸点位都有,哪里来的

网友D:
修了两块7996 都是2n7002问题,更换两颗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点位都有,哪里来的

之前购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了两块7996 都是2n7002问题,更换两颗就好了

你说的那两个复合mos管我都换了新的!电压还是起不来,分压电阻也是换的新的!,没办法就找其它地方借了个3.3v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与其接线,还不如拆了q16,分压电阻中点无电压,测下q16的g1、g2是不是有1v以上电压。

别乱说行吗,g1高电平,g2为低电平,这才是正确的,g2没有控制信号就不会拉低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乱说行吗,g1高电平,g2为低电平,这才是正确的,g2没有控制信号就不会拉低分压

别急着回复,看我第二个回复里的有说明

网友:
有图纸就能找到吧

网友:
学习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