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B75MU3B

楼主(2023-05-21):
映泰主板在使用中突然就点不亮了,检查发现排阻出现问题,但是不知道具体的型号,无法更换。希望高手提供帮助:huaxin:

网友:
应该量一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
量了,都是0.   CPU供电不上都有,上CPU都变0.

网友:
应该是这里短路了引起的

网友:
R60三组供电不上CPU时,上管12V,上管控制脚有电压1.94V,下管控制脚10.65v,CPU供电1.06V。上CPU后,上管12V正常,其它为0.

网友:
送修或者直接换板吧    避免扩大故障

网友:
应该不是排阻问题,供电有了你插个小喇叭看看有没有报警跑码了

网友:
诊断卡不跑码,看了论坛的其他贴,查了两组IC的Q1和Q2,发现Q2C没有电压,Q2B有0.60V左右。没有图子只能慢慢找原因。

网友:
来位大神指导下,应该是上CPU后保护动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