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8不开机-当机-蓝屏维修

楼主(2023-05-21):
初步测试 机子是无法正常开机的,机子是有二手标签的 拆机看主板第一反应就是不漂亮 拿出主板背面也有好几个地方都动过 不太好看废话不多说 目测发现一个电感的双管不好看 有腐蚀的现象 是VCCPCH_S5G 南桥的
处理好这里通电就可以上电了 装起来测试亮机进系统 本以为好了 没想到还没有被客户带走就出问题了

具体表现为 进系统 当进度条 且会黑屏 黑屏后会自动开机 显LOGO后 再当进度条 循环,多次测试有时候也能进系统 重启后继续当进度条,
用U盘测试 进苹果安装盘出现禁止标志(任何版本都进不去)  进PE盘 蓝屏 ACPI_BIOS_ERROR
这里维修陷入了僵局 PE进不去定然是有问题 这个蓝屏我也看不出来是什么问题,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本身主板是二手机的 很多地方都动过 都不知道要干谁了
刷刷BIOS什么的三板斧也上了 没有结果

经过我不懈努力 死磕到底 黄天不负有心人,这个苹果电脑它生气了 不通电了 奈斯  艹不通电了 5V不升压了 一定是我产生了幻觉它本来明明能通电的
如果不是它不升压了  我想我是不会去看TYPC接口的 用打值工具 检查接口引脚 发现其中一个短路了  果断拆了雷电芯片 排除短路 测试可以正常通电
进系统  反复重启没有出现当条子现象   换上USB芯片 再测试 进PE也不蓝屏  腰不酸腿也不疼了  至此问题解决

网友:
思路清楚。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type-c的那个测量设备 叫啥名字 推荐一下呗

黑马那里买的   就搜索 名字*阻值应该就有

网友A:
你那个type-c的那个测量设备 叫啥名字 推荐一下呗

网友:
雷电芯片...

网友:
看上楼主的转接板了

网友:
这个也是运气好啊,正好不升压了,故障明朗了,思路出来了

网友:
这个打阻值卡好,我也要入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type-c的那个测量设备 叫啥名字 推荐一下呗

看着应该是黑马的

网友(2023-06-24):
修苹果的都是高手 如果是我修估计修不好

网友(2023-08-13):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我也准备入手一款黑马的这套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