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450m progaming开机自动进BIOS,然后过了几秒自动黑屏无信号

楼主(2023-05-21):
电脑萌新,刚组装电脑,用的是旧机械硬盘旧电源旧显卡旧显示屏,开机自动进BIOS设置了机械硬盘第一启动项,随后保存重启蓝屏;
如果不做任何操作,进BIOS后大概十秒左右自动黑屏无信号,无法确定是哪里出问题,特来求助懂的大佬,万分感谢

网友:
有次蓝屏是这样,换了固态还是无法启动,U盘重刷系统也进不去系统界面,一直都是进完BIOS就黑屏或者保存后重启黑屏

网友A:
内存条和主板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条和主板不兼容。

所以每次开机不到三十秒就无信号是因为内存条的问题吗,用的金百达黑爵,u是r72700x

网友:
更换外设如果没有改善,测电压正常,就换IO,不行就没招了

网友:
先换内存条试下。

网友:
老大人才啊,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系统坏了。

网友:
那真是越搞越忙,没事找事干.

网友:
那错误代码是啥意思?

网友:
这代码很像是内存条的问题,见的太多了

网友:
找个店看看吧

网友:
装系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