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神舟z7 不认显卡,显卡供电正常,各位师傅分享一下,有偿!!

楼主(2023-05-21):
神舟Z7 可以进系统,设备管理器不认显卡显卡1060 查核心供电0.8V正常  ,显存供电1.37V正常,开机显卡核心有温度50-60之间有点烫手。进系统不认独显!!!
哪位大神有遇到过,请排忧解难,解决后有偿!
板号GE5SN71  显卡1060

网友:
bios已经来回刷了好几次了。

网友A:
供电 BIOS刷了,显卡 复位 时钟查没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电 BIOS刷了,显卡 复位 时钟查没查

哥,我不会查时钟,不懂怎么查

网友:
时钟复位查啊,都有的话U到卡的线路有掉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我不会查时钟,不懂怎么查

这样的话只能建议你去附近有修电路的去看看了

网友:
要核心找我,包好。同广西。

网友C:
查显卡的其他几个小供电,量一下显卡晶振有没有起振

网友:
应该是核心问题 蓝天模具的1066核心很容易挂

网友:
换核心看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显卡的其他几个小供电,量一下显卡晶振有没有起振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