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HSN-Q31C-5版号 DA0X9QMB8D0不开机开关脚电压偏低

楼主(2023-05-21):
HP HSN-Q31C-5版号 DA0X9QMB8D0不开机开关脚电压偏低只有0.6-0.8跳   貌似通病论坛上一个兄弟形容是   有时开机关机,有时掉电,有时黑屏一会又亮屏   但是我这台表现是空板自动上电几秒以后就断了 有一次有亮机 提示错误    我刚莫名其妙修亮了  还在深究,不知道是电容拉低了还是那个小芯片虚汗焊反正我是双管齐下撬了电容加焊小芯片   发帖目的是 告诉大家开关脚去的位置  不在EC芯片周围而是在 USB  网卡那个小板排线那边  方便大家不走弯路   另附上我思考很久 找到的一个跑线神器

网友:
开关脚在靠近BIOS电池接口那边往另一边数第7脚

网友:
几块钱买个小刷子

网友A:
兄弟,你圈的那两个都是电阻哦,刚遇到,也是那个位置附近电容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圈的那两个都是电阻哦,刚遇到,也是那个位置附近电容坏了

我只是说开关脚连到这个地方  没说这个电阻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说开关脚连到这个地方  没说这个电阻坏哦

哦哦,抱歉,理解错误

网友C:
你的意思是用钢丝网跑电路吗?是不是一根线接在钢丝网上然后去测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用钢丝网跑电路吗?是不是一根线接在钢丝网上然后去测量呀

一般都会想键盘接口上的开关脚应该在EC周围  但是我表笔在EC周围戳烂了就是找不到   刚好看见钢丝球,就把表笔搭在钢丝球上  整板点过去 钢丝球面积大找到大概的位置以后  再慢慢找  开机脚连到什么位置

网友D:
画图的上面有个电阻阻值变大了,换个10k就搞定, 通病

网友E:
这个位置电容漏电

网友(2023-07-21):
引用 网友E:
这个位置电容漏电

大哥好人啊!!!! 刚好遇到一台 直接撬了2个电容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画图的上面有个电阻阻值变大了,换个10k就搞定, 通病

这俩电阻多收K

网友D:
就一个电阻  换10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一个电阻  换10k的

这个是开机的上拉电阻吧我的有个电阻0.4MΩ 换了目前不闪屏

网友(2023-10-31):
引用 网友D:
画图的上面有个电阻阻值变大了,换个10k就搞定, 通病

谢谢分享!
刚刚按这个修好一台!

网友(2023-12-01):
DAX8QAMB8D0 也能用这个方法,感谢了

网友:
电容漏电导致的

网友:
确认是通病镊子处电容漏电 今天20231211又来了一台,碰到这机子的兄弟,捡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