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270F1.02通电不显示

楼主(2023-05-21):
如题
华硕Z270F1.02通电不显示
内存1.2v  桥有1.03v 通电cpu供电有0.85v 时钟有A13-A14 0.4,复位,a11 有3.3V

主板灯亮在VGA 应该是不过显卡。刷了BIOS还是不行。

网友:
遇到过CPU座子虚焊的,不过内存不过显卡都有可能,看看集显亮不亮,打下PCIe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