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这两种芯片通用吗?

楼主(2023-05-21):
请教大佬,这两种芯片通用吗,图二可以读取但总是擦除,查空白失败,图一是网上找的,只找到这一款

网友A:
看不见第二张图,一直在转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见第二张图,一直在转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见第二张图,一直在转圈

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B:
第2张图不显示,第一张图和第三张图是完全一样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2张图不显示,第一张图和第三张图是完全一样的型号

大佬,白色背景是第一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见第二张图,一直在转圈

各位大佬,白色背景是第一张图

网友:
一般都能通用

网友:
这玩意容量电压一致,基本都是随便换

网友:
都是随便换的,不过笔记本的BIOS最好是原BIOS刷

网友:
一般的BIOS芯片都可以混用
但是有一些是不行的,会提示写入失败,这种的是不可写入的BIOS但是可以读取

网友:
一般都是同容量同电压代换,目前还木有遇到出问题的,也可能是修过的少 仅供参考

网友:
是可以代换的,你的第二个芯片应该是坏的

网友:
你的编程器,座子还有芯片都有可能有问题。旧电脑bios第三脚为写保护。有可能是这个脚有问题所以你只能读不能写。

网友:
试试电源供电

网友:
你用的是不是土豪金的编程器器?

网友:
bios芯片最好用原机的了

网友:
应该可以,没什么问题,换上去就算有问题也不会烧主板,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