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631pro诊断卡

楼主(2023-05-22):
黄鱼看到一个631pro诊断卡,说00不跑码,80块,到手一看,原来是it8892e烧了,估计插错地方了,几块钱买个io换上修复了!

网友A:
厉害啊,老哥,这也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啊,老哥,这也能搞

好在这个芯片没程序,又便宜

网友B:
这个诊断卡只有在技嘉板上 pcie 的口可以显示跑马数字.别的板子都是显示----.这是为什么?

网友:
这个诊断卡不错   我还是喜欢4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诊断卡只有在技嘉板上 pcie 的口可以显示跑马数字.别的板子都是显示----.这是为什么?

只有技嘉板把lpc 信号做到pci接口上,别的板都有对应的lpc 接口

网友C:
真没想到,这个竟然不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诊断卡只有在技嘉板上 pcie 的口可以显示跑马数字.别的板子都是显示----.这是为什么?

这个要看协议的,有的不走pcie通道跑码,用lpc,debug,ltp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没想到,这个竟然不带程序

之前看别人修这个也好奇为什么没程序,别人说旁边那个才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