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小新潮7000-13 版号1701A升级16G内存专用BIOS

楼主(2023-05-22):
原机是三星4G内存 客户要求升到16G  更换好内存颗粒后 按照图纸改识别电阻还是不能识别到16G
只能把原机BIOS读出来  将原来三星4G的内存SPD改成16G的   经过测试  一切正常

16G 三星ID 000

网友:
能说教一下怎么改BIOS吗?QQ289308234

网友:
能加个微信嘛 大神13458359039需要改一个bios

网友(2023-09-25):
16G三星的颗粒吗?K4AAG165W吗

网友A:
同感呀,,各种方试都测试了还是显示4G  我也正在刷BIOS  希望可以

网友(2024-01-24):
已经证实这个BIOS不能用在改了的机器上。我16G只识别4G。刷了改了PID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感呀,,各种方试都测试了还是显示4G  我也正在刷BIOS  希望可以

成功了没有 ?

网友(2024-08-11):
内存的识别电阻ID必须改成000  R9804 R9802 R9807这3颗

网友:
16G内存使用的是K4AAG165WBMCTD   这个是DDP封装的内存 和4G 8G那些SDP封装的不一样  图纸中标注了DDP的电阻都要改

网友(2024-09-29):
实测不行,还是识别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