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G3MMB3AA0

楼主(2023-05-22):
新机器

刚刚过保  进了点点液

板号:DAG3MMB3AA0 REV:A  不充电   单电源 可以用 可以进系统。

不充电   BQ24781

哪位有 图

网友:
惠普的图可遇不可求。参考其它图纸的同型号充电芯片吧。

网友:
你都修了啥 进液进到什么位置了

网友:
参考其他的24781应用图吧 惠普图纸太少了

网友:
不用求 求也求不到,参考别的图纸修

网友:
看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腐蚀断线

网友(2023-08-17):
我手上现在也有一台同样的机器 ,不开机,电流0.063 就掉电, 3 5V 的OK 信号发不出来 ,芯片换了 没好  ,没图纸  准备换个EC 试试

网友:
今天换了个EC 还事个鸟样  没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