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鲁科版高中教科书配套U盘探究,提取方法

楼主(2023-05-22):
如题,鲁科版教材 教师配套资料里面都有一个配套U盘,里面有一些视频和pdf
插到电脑上显示一个光驱,一个可用U盘,U盘可以读写,光驱只读。

光驱里面只显示一个几M的程序,打开后从可以从中打开视频

打开程序后,电脑的cmd命令窗口,复制粘贴,保存等命令都被屏蔽了,cmd打开秒关,粘贴灰色,截图后保存图片时也被秒关无法保存 。

打开这些视频播放,从属性中看到文件路径是

各位坛友一起来看下这是什么加密软件,如何提取资源?
提取资源后,把U盘重新量产一下当个普通U盘用。
方法来了:win10的cmd,它关闭不了
方法二:ftp客户端上传到服务器(可以建立本机服务器)

网友A:
插在linux系统下面挂载后复制它应该就可以。

网友:
这个试过了真不行,光驱不能挂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在linux系统下面挂载后复制它应该就可以。

这么简单的事情 大动干戈转个linux不值得吧

网友:
热狗玩儿gerge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