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故障]
苹果6S Plus前摄打不开听筒无声,后摄拍照抖动(摄像头损坏)

楼主(2023-05-22):
苹果6S Plus前摄打不开听筒无声,后摄拍照抖动(摄像头损坏)

      【机器型号】苹果6S Plus

      【故障现象】前摄打不开听筒无声,后摄拍照抖动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苹果6S Plus,故障表现为前摄打不开,后摄拍照抖动。

      将手机插入爱思查询,发现前摄识别不到,后摄正常,手机更换过电池和扩容过,这种情况我们首先把前摄更换。排除外配问题,找了一台测试用的6S Plus,将前摄拆下更换到故障机器上测试,发现前摄已经可以正常使用,听筒也恢复正常了,说明是前摄本身损坏导致的这两个问题。后摄抖动的问题,其实算是个通病,只要放块磁铁在相机附近即可,找了一卷磁性胶带。切开一截一毫米左右,带磁力一面朝上塞入后置摄像头下端缝隙中,用排线保护盖正好挤压住避免松动。点开手机相机测试,抖动消失故障完美修复。

苹果6S Plus前摄打不开听筒无声,后摄拍照抖动 图1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2023-06-25):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