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5D不开机(0CPU供电管击穿)

楼主(2023-05-22):
华硕S5D不开机(0CPU供电管击穿)

华硕S5D不开机,推测应该是CPU的供电MOS管被击穿了,直接挨个拆除CPU的供电MOS管,直到不短路为止,拆到第三个管子时发现公共点阻值恢复400多,再测量管子DS两端发现已经被击穿,看来就是此MOS损坏导致的公共点大短。

       【机器型号】华硕S5D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华硕S5D,板号是G531GW, 故障表现为不开机.

华硕S5D不开机 图1

       接到机器后拆出主板测量,发现公共点短路了,直接烧机即可,用0.8V烧机,红外一照就能找到问题点,烧机发现CPU发烫。

华硕S5D不开机 图2

       0.8V的电压不会烧坏CPU,我们推测应该是CPU的供电MOS管被击穿了,直接挨个拆除CPU的供电MOS管,直到不短路为止,拆到第三个管子时发现公共点阻值恢复400多,再测量管子DS两端发现已经被击穿,看来就是此MOS损坏导致的公共点大短。

华硕S5D不开机 图3

       从料板上拆个一样型号的MOS更换上去,测量公共点阻值正常且无其他短路电感后直接上电,此时屏幕已经可以点亮了。为了防止此MOS再次击穿,我们找来更换的MOS管选择了耐压耐流值更大的MOS管,又给MOS管上加了一截散热铜管,想来应该不会再被轻易击穿了。

       【维修结果】机器装机以后,测试声音,网络,录音,播放视频等功能都正常,烤机半小时帧率稳定,故障完美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华硕S5D不开机 图4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A:
?????运气这么好的吗   CPU没跟着挂

网友:
cpu居然没挂 也是神奇

网友:
这专业,发帖也专业,简洁干净,

网友:
还好cpu  没坏

网友B:
mos坏要监测下mos管的g极波形看mos是不是工作在放大区域了。

网友:
万幸CPU没挂把

网友:
cpu居然没挂

网友:
CPU没挂吗,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这么好的吗   CPU没跟着挂

应该是下管。上管击穿的话。 电感瞬间就饱和了,CPU基本上不可能会好。除非有神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s坏要监测下mos管的g极波形看mos是不是工作在放大区域了。

mos管只有导通和截止。没有什么放大区域。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管只有导通和截止。没有什么放大区域。

了不的是自举不良。也不存在什么放大之说

网友:
貌似管击穿的话。对应的pwm芯片也要一并换掉。实在不想换的话。示波器看对应上下管g级波形,波形正常的话可以不用换。波形不正常的话一定要换。要不然可能还会有问题。其实跟貌似管散热关系不大。很多时候少管并不一定是散热导致的。更可能是脾大伴的芯片本身的问题。比如上下管某个瞬间区间同时工作在高电位。相当于公共点电压直接对地,散热再好的管子也顶不住这样几个回合的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