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LA-J091P同行二修机

楼主(2023-05-22):
同行送来一片裸板 版号LA-J091P .目测修过显卡供电芯片声卡芯片
其他倒没有动过
打了各阻值没有发现短路,上电电流跑0.19(忘了拍照)这个电流看上去就是没有出CPU供电
测量发现没有CPU 内存供电 其他电压正常 这个机器目前没找到图纸

按照时序 内存供电要先出 才到CPU供电 这就比较好办了

我个人估计:因为一接电源就是0.19的电压,所以同行以为是微短路、然后显卡那边供电正常发、以为是短路就直接修显卡跟声卡那边电路。

既然没有内存供电 那就直接找到内存供电芯片 (发现内存供电芯片也得加焊过)
仔细观察芯片周边有2个电阻角位有点氧化,发现是2R2跟5R1阻值无穷大 。
换掉这个2个电阻,内存跟CPU供电正常出来。因为没有屏幕 外接键盘正常!
所以进水机器 细节很重要。没啥技术含量 发个贴赚点下载分 哈哈

网友:
我也修到过 我的是内存供电的频率设定脚电阻烂掉了就内存芯片进到点水 装了一个一样的电阻上去 通电直接ec炸了本来说定芯片 客户直接说换板

网友(2023-08-05):
各位同行,我修到这个主板上的一个原件烧坏了,代码是PUW01,这个有谁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吗?没图纸查不到型号,有知道的请告知一下
谢谢

网友:
戴尔 LA-J091P主板烧坏的地方

网友:
请知道型号的告知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