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FN芯片拆焊问题

楼主(2023-05-22):
快克2020风枪  风速50  温度390。拆台式机主板qfn没问题,有个华硕笔记本qfn怎么也拆不下来求助!!

网友:
有没有大哥遇到过这种情况!麻烦指教一下

网友:
你要把风口取下来,温度再调高,再取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
是不是IC烧了焊盘糊在一起了?这种是无解的,只能硬拔再补焊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