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助,热风枪如何加焊南桥

楼主(2023-05-22):
没有BGA,现在主板卡机卡LOGO,BIOS已刷。热风枪加焊的话需要注意什么。
卡LOGO

网友:
需要注意 温度

网友:
大神,我也知道要注意温度,温度多少啊

网友:
下边搞一个PTC加热板, 用一个3-5mm铁圈把主板与加热板隔开,南桥上边加一枚1元硬币,风枪调到350度, 吹一会, 我是这样试的,.

网友:
要注意热风枪加焊南桥效果不好。

网友:
单风枪吹没用,,小心南桥芯片吹爆 无铅高温锡很难化。需要底部加热台+盒子吹嘴的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