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945主板诊断卡代码16

楼主(2023-05-22):
主板诊断卡代码跑16有没有大侠知道和哪里有关?

网友A:
945的主板还在修?是不是穿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945的主板还在修?是不是穿越了?

有利润  就不算穿越了    我INTEL 486  INTEL 810都在修  只要钱到位

网友:
945还能用么?

网友B:
技嘉主板bios通病。

网友:
那种切割机工控卡,就只认845,945是干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主板bios通病。

交换了BIOS还是不行

网友:
上古神器。好久没见到。。。

网友:
945的主板还在修?

网友:
刷主板BIOS

网友C:
直接换一片快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一片快多了……

这种老板子坏一片少一片~

网友:
一个主板才四五十块钱。

网友:
这么早的主板还有修的意义吗

网友D:
换南桥试试,档16就是南桥跟CPU之间沟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南桥试试,档16就是南桥跟CPU之间沟通有问题

关注我,宏碁笔记本全系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主板bios通病。

编程器刷官网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