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威m12 故障 更换d1875三个。4558d 两个 无声音了。求助大神

楼主(2023-05-22):
起因  音箱会有刺啦刺啦声音。第一次返厂维修了 换了上功率管。 想着应该是功率管问题。测试过程中。不知道误触还是。什么问题。音箱不响了。查了资料说是功率管问题。要换一起换。三个都换了。 查了资料说功率4.5脚如果接通 功率管就是费了。换了新的功率管。固定散热器的时候 散热器在下方。然后左边的第一个功率管  4.5脚 断电后 然后赶快测量 发现 有接通的。右边第一个第二个 没有接通。
然后还换了运放 八腿的。 运放换完。开机没有电流声了。大板子(应该是二级运放吧 不确定)换完运放 还是有电流声。 小板子(一级运放吧不确定)换完运放没有电流声了。但是还是没有声音。插上音源。音箱无声音输出。 二极管大部分都摸了也没有烫 测了一部分电阻 也没有发现零电阻 或者无穷大。纯小白。新手。查资料 瞎维修。不太懂。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谢谢啦。

网友:
运放四脚16v  八脚20.5v左右。 测电压。

网友:
等待。有没有什么维修音箱书籍适合新手的入门的。

网友:
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是的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