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150M-ET/V5不出CPU供电

楼主(2023-05-22):
手里有块华硕B150M-ET/V5的主板,搁置久了,记得之前是正常的。准备拿出来升级的,结果开机不显示,经查不出CPU供电,在网上也没有找到相应的帖子,没办法自己查了一圈。最后发现是右上角的PQ506不倒相,图省事直接把PQ505干掉了 ,就ok了!

网友:
看着简单,其实不简单

网友:
没图纸,其实不简单!

网友:
pq506开户CPU供电EN 吗

网友:
???靠眼缘修电脑?

网友:
内存开启吧!!!!

网友:
开启还是什么信号了

网友A:
PQ506不倒相是啥原因啊

网友:
看位置应该是没有开启导致的

网友:
长期不用,腐蚀断线。

网友:
如果未修复之前主板能上电,只是不开机可以确定是内存EN,如果未修复之前不能上电,说明是待机5v的开启,个人认为是前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506不倒相是啥原因啊

就是这个pq506  mos管坏了,控制极有3V,但是没有拉低源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