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夏普245r打印机 提示E7-21,请问下大师们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05-22):
夏普245r打印机 提示E7-21,请问下大师们是什么问题
打印机

网友:
有可能是激光器的问题

网友:
看看平台扫描头动不动或者是机器肚子里的激光器

网友:
LSU 激光衰减故障

网友(2024-03-16):
夏普SF-S245R打印机打印A3纸卡纸,打印A4纸不卡,拆出来原来在出纸组件哪里有纸卡在里面清理OK!这个打印机装驱动不是用打印线来装是用网线来装的,把网线插到打印机的网口另外一端插到同网络的交换机才能装驱动打印,非常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