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深海精灵Z2 Air-S 以及华为荣耀猎人V700花屏黑屏的讨论

楼主(2023-05-22):
最近修了两台同为花屏,黑屏,背光时开时不开问题,分别是深海精灵Z2 Air-s ,板号:GK5MP5X MB V1.0,以及一台华为荣耀猎人V700,主板板号忘看了,在论坛未看到有关问题的讨论,在哔哩哔哩里面看到有此问题的解决,就是给屏供电上的保险进行直连飞线,便试了试,果然两台都ok了,测试了一下午,没有问题,保险测量阻值0欧,正常,却时常伴随着花屏!!!奇怪,有高人解答为何如此吗?莫不是保险质量不行,电流不够?

网友:
你这个是屏背光供电19v和屏逻辑电路3.3v都不正常吧,我碰到很多蓝天代工的板子背光闪,亮度暗都是背光供电保险电阻阻值增大了。

网友:
我测过阻值都正常,链接上一点问题没有:daxiao:s

网友:
电阻阻值增大

网友:
荣耀的那个测量是好的但是换了确实能解决问题。

网友(2024-09-11):
谢谢分享!修好一台深海精灵Z2 Air-s ,板号:GK5MP5X MB V1.0
开机LOGO显示正常,进系统白屏无图像,就像屏坏了的那种有粗竖条纹,死机,电流大概在1.4A左右。
先短路VIN_LCD(PS5)的保险,无效,再短路+3.3V_LCD(PS8)的保险丝后正常。
拆掉VIN_LCD(PS5)的短路线,开机正常,因此判断PS8不良。

网友:
蓝天代工的故障真是千奇百怪,可以说是质量问题也可以说是设计缺陷

网友:
讲的很好讲的很好

网友:
这个保险,机器温度高,电阻变大了,然后屏供电电压不够了,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