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501 屏蔽板载内存的方法,论坛首发(有待进一步验证)

楼主(2023-05-22):
接客户一片笔记本主板,电脑型号为7501,主板板号19711-1,由于笔记本是重摔,结果可想而知。
先来看下版号。

看下主板掉点情况。

然后苦干一天的补点(补了20多个点)。

补好点,装上CPU ,电流停在1.3左右。指示2黄4白,从DELL 官方网站查到资料,这个指示灯是不过内存。

于是直接拆了内存颗粒,打值。我自己做的内存颗粒图(以后再做详细介绍,字母都写错了,也懒的改了),三角形的为4个颗粒同时通CPU 的点。

附一张正式的点位图

彩色的也来一个

ddr4我了解到的有两种规格,我这种是96个点的,大家要仔细看。

经过测试,1号颗粒dq11 和DQ7 不通。
于是想办法屏蔽板载颗粒,找到图纸

虽然看不懂,但最后一个,没有具体型,我理解为随意搭配。
然后直接选了最后一个方法,这个图片是原来的电阻位置。

然后就变更了一个电阻。CONFIG1 的电阻由低改为高

然后接上内存条,最高电流可以到1.8 。然后键盘有反应了,数字灯和大写小都能反应。确定过了内存了。因为没接屏线,机器暂时没办法点亮。(DELL 的笔记本电脑必须要接屏线的)

因为太兴奋了,所以不等屏线到货了,就发出来分享给大家,但愿能给大家一点帮助。

补充内容 (2023-5-29 20:00):
已经上屏测试,可以正常屏蔽板载内存,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A:
恭喜你, 一天的辛苦没有白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 一天的辛苦没有白干,

非常感谢。现在已经把CPU 拆下来重植了。自带8g 内存。能修好还得继续修。

网友B:
直接拆了板载颗粒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拆了板载颗粒不行?

直接拆了不行的。我猜测,配置电阻大概有几个类型,1、是必须要有板载颗粒,颗粒必须按电阻配置的型号。2、颗粒可有可无,有的情况下,颗粒必须要正常。3、直接不认板载内存,相当于只有一个内存插槽。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去仔细测试。

网友C:
摔的机器返修率太高  多收些米

网友D:
你应该也没有买显微镜,否则不需要那么长时间。这个得买。我上次补20个点,差不多花了8个小时,绿油绝缘明显厚了,焊接后短路,第二次补12个点花了5个多小时。3秒速干胶和绿油混合用。

网友:
维修费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摔的机器返修率太高  多收些米

我只要修亮机,能够正常通过各项测试,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也没有买显微镜,否则不需要那么长时间。这个得买。我上次补20个点,差不多花了8个小时,绿油绝缘明 ...

补点,肯定有显微镜的,只是显微镜比较低档。

网友:
这也是个大活。

网友E:
现在天天都是修这种笔记本主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天天都是修这种笔记本主板。

天天有的修 想不发财都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天天有的修 想不发财都难啊

兼职给二手老板修的。一个板子没多少钱的。

网友:
我不行 这种 直接放弃

网友G:
  是我少见多怪了吗   笔记本CPU补点还需要显微镜    你们修手机修多了吧    眼神那么不好吗   点那么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是我少见多怪了吗   笔记本CPU补点还需要显微镜    你们修手机修多了吧    眼神那么不好吗   点那么 ...

本人维修新手,多多包涵。我不会修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人维修新手,多多包涵。我不会修手机

  还以为用显微镜都是修手机的 ,联想的CPU就不好取了  都是黑胶   粘的板子 CPU都是

网友:
收了 多少米

网友:
可以通过修改BIOS里面SPD做到屏蔽内存,前提是英特尔CPU

网友:
很不错了  支持一波

网友H:
发帖比修机还费时间吧

网友:
目前已经接屏测试,可以正常点亮,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发帖比修机还费时间吧

个人技术还在不断完善,不是很熟练。这个机器,我修了足足两天时间。CPU 焊了5次。

网友:
加分了,补点麻烦,修得很牛。。

网友:
这得收多少钱 至少花2天时间

网友:
图纸  有吗

网友:
图纸分享下呀!

网友:
666,补点这可是个大工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