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H110 开机所有字红色 屏幕红色

楼主(2023-05-22):
    朋友的坏板  直接丢过来我这里   什么坏了都丢我这里 ,七彩虹H110   开始试了下  不显示  拔了内存报警   反复拔插内存   最后显示,七彩虹内存极其不好插   没有清脆的一声响    个人比较喜欢听内存一声响   舒服 ,闲话扯远了   开机显示  然后是这样的   骚红色   本来以为正常呢  进去系统都是红色   这里没拍图了  失误,不管是显示器  还是 主板   屏幕颜色不对  我都拆6脚管子  我的终极大招 拆完是这样滴 本来以为   还没好   然而  我不知道怎么修了    就插硬盘进系统看看 居然那个有红 有白的bios画面是好的  ,七彩虹搞的太少了   少见多怪了

网友:
对哦   这颜色果然适合它这个名字

网友:
r g b的电路查一下,估计断线。

网友A:
意思是白折腾了?

网友:
修好了吗 楼主

网友B:
ESD管子拆了,如果再有静电就烧桥了,建议还是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白折腾了?

不是啊  兄弟   你看bios界面,  有问题的时候是全红色的    进系统也是红色,  现在主菜单是红色   下一级菜单是白色    是正常的    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SD管子拆了,如果再有静电就烧桥了,建议还是补上

   ESD防静电的?  好  我去补上  哈哈  我就知道拆    不懂是什么原理

网友C:
这不是有白色的字吗,这个还能判定是坏的?

网友:
修好了,  原来bios画面 全红色,进系统也是红色,  现在正常是进bios  主菜单是红色   子菜单是白色   进系统正常   不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有白色的字吗,这个还能判定是坏的?

第一个图   全红的   有问题

网友D:
这颜色果然适合它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颜色果然适合它
谢谢分享

  对得上它的名字   很骚气

网友:
有图有真相,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