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460维修之曲折路

楼主(2023-05-22):
客户拿来一个戴尔7460说开机慢3分钟出logo.上论坛上查了下BIOS通病.就上论坛下了个bios,编程器里找了半天没找到型号,后来一查编程器版本太低,于是又找了个高版本的编程器刷了合成的bios,能开机了,开机速度也正常本以为结束了,试了半天都没问题,客户要说来拿的时候我又试了试结果开不开机了,于是又拆开看,一按有开机了,装上之后又开不开机了,这就郁闷了,以为是哪里短路了,查了半天也没看到哪里短路,后来又装上试了试,还是不行。只能让客户先别来我在查查吧,仔细想了想也没有作别的就是刷了个bios也不至于开不开机吧于是就打打阻值量量电压都正常,真不知道咋办了,这时有个客户来卖电脑正好跟他型号一样不过处理器时i7的,毫不犹豫收下,把主板拆了装上测试,还是开不开机,后来我感觉那个开机键或者小板子有问题,于是上网查电路图一看还真有一样的故障,真是不早点看看,不然不用费这么多事了,那个小板子连接打线松动了,插好之后用胶带固定下直接开机了好吧下次看帖子得多看几个不然太费时间

网友:
感谢分享!存技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