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735开卡软件

楼主(2023-05-22):
小黄鱼山寨金士顿240G固态。现在检测不到硬盘。想开卡,求这个软件。这哪个是开卡短接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9227-1-1.html
不知这个合适不?

可以用。就是这个闪存是哪个公司的。找不到

网友:
用软件查  ID   http://vlo.name:3000/ssdtool/    Realtek flash id

网友:
长江存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9227-1-1.html
不知这个合适不?

用不了

网友:
翻翻旧帖也许能找到

网友A:
有框的两个应该是短接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有框的两个应该是短接点

其实能把闪存id读出来就好办了,有个网站能用id查闪存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能把闪存id读出来就好办了,有个网站能用id查闪存型号。

开始量产就提示检查闪存ID失败

网友B:
瑞昱主控不用短接  在开卡软件里选择重置模式后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瑞昱主控不用短接  在开卡软件里选择重置模式后就可以了

不短接软件检测不到

网友:
重置模式成功后,在做开卡也是一样提示检测闪存ID失败

网友:
磁盘管理里面看到只有一个1mB的

网友:
又是没有吃到螃蟹的这个颗粒也没有见过

网友:
有没有开成功的  分享一下

网友:
闪存型号:YMN09TC1B1AC6C
闪存品牌:YMTC/长江
闪存容量:64GB
CE数量:1
闪存ID:9BC428492000
闪存单元:TLC
闪存制程:TAS
闪存类型:NAND
封装类型:BGA132
工作电压:VCC:3.3V/2.5V,VCCQ:1.2V
工作模式:异步模式
Die数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