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还是老问题,win10改wi7后进系统蓝屏

楼主(2023-05-22):
启动显示winlaod.exe错误
已经确定bios设置没问题,系统换了三个,主板都换了两个不同型号。马得我十几年的老司机现在连个系统都不会装了吗?
不要给我扯百度,上面的方法全试过

网友A:
不要在我面前拉十多年的关系   用UEFI 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在我面前拉十多年的关系   用UEFI 安装就可以了。。

呵呵,我还会不知道uefi,当我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还会不知道uefi,当我没说

看来你是高手  还打算 继续把解决方法写出来   算了 免谈

网友:
研究了一晚上,搞定了,在此说明一下,百度上全是扯犊子,浪费时间没卵用,也不是楼上说的要uefi改分区格式。

网友:
关闭字母T字。不记得了

网友:
也许,将引导区重写,并将保留扇区清除,也许就可以了

网友:
就这种态度,顶   你    个     F

网友:
要把硬盘格式改一下

网友:
你把键盘排线倾斜接,让键盘短路i,然后等待等待电池鼓包,或许就不蓝屏驴,不是坑你,曾经一个小孩子不小心做的事情,结果修好驴蓝屏问题,没法 解释,但是电脑好驴,折损驴电池

网友:
不是硬盘的事吗?

网友:
楼主分享一下解决方法

网友:
硬盘扇区有坏道。屏蔽掉坏道再分区安装就好了

网友:
就问你我的分享牛不牛就对了

网友(2023-06-23):
氪佬N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