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那位大神知道拆FLASH 152 BGA封裝?

楼主(2023-05-23):
請問那位大神知道拆FLASH 152 BGA封裝,熱風槍要460度,1分45秒才拆得下來
這樣正常嗎?

如果要把新的flash 焊上去,一般要花幾秒?

网友:
这个要看是什么盘,例如海力士英特尔的原厂盘,使用的是超高温锡还带黑胶,我用420度半分钟可以拆下来。如果是普通的杂牌SSD,350度半分钟就可以了。记得做好排湿处理,瞬间高温会炸掉